如何隔开地

楼主(2012-08-16):
(无正文)

网友A:
线性光耦

楼主:
回复 网友A:
PC817行吗?

网友A:
够呛,线性区比较小
推荐hcnr201

楼主:
不太明白光耦的输出端电压是如何跟随输入端的。比如说我输入端加上3v电压(应该要加限流电阻),在输出端会得到一个放大后的电流,此电流在输出端的发射级的电阻产生一个电压,这就是输出电压。这个输出端电压会和输入端一样吗?

网友B:
用线性光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线性光耦分反馈型和非反馈型
非反馈线性区间很小,比如pc817
所以给你推荐反馈型的

网友C:
AD202 看看这种隔离放大器吧,精度很高的

网友D:
ISO124
(ACTIVE) 成本最低的精密隔离放大器
TI的芯片很靠谱的

网友E:
ISO124
(ACTIVE) 成本最低的精密隔离放大器
TI的芯片很靠谱的
引用 网友D:

这个片子不敢恭维 我们用了很多出现了问题的  有的绝缘强度下降 有的漂的很厉害

网友F:
那就数字方式隔离 模拟变数字 数字隔离后 再变模拟
或者如楼上线性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