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DO输出滤波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2012-08-16):
(无正文)

网友A:
至少10uF或者20uF吧。器件的文档上写的很清楚了。当然太大也不行。

网友B:
LDO纹波就比较小了,你要小到什么程度?

网友C:
纹波多少,还要看你输入部分的 不能光凭输出电容来判断的

网友D:
钽电容在精度和耐度方面都比陶瓷电容要好
容量也能做的更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再去试验下

网友E:
钽电容不耐高温

网友F:
LDO输出电容选择时要注意ESR范围,Cout有环路补偿的作用,瓷片电容ESR只有几mΩ。建议看下datasheet中有关输出电容ESR对环路稳定性的说明,厂家一般会给出ESR选择范围。

网友G:
0603的陶瓷电容能做到10uf吗,好奇
工艺又加强了

网友H:
钽电容有点贵啊  我们都不怎么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前段时间想过这个问题,没想到今天居然遇到大侠提到了,哈:ESR对环路的影响。不过后来经计算发现太小的ESR对上大的电容相当于ESR=0(在稳定性方面考虑)。
  个人觉得,不同电容表现的频率段不一样,脱离了这个频道已经表现为其他特性了。如果用数学表达式来推导,需要分区段讨论,貌似十分复杂。
  欢迎拍砖!

网友J:
要看你的输出电流啊,10u的电容可能小了一点吧
另外再加一些小电容啊
各个电容的频率特性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