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你能一眼看出它的电压吗

楼主(2012-08-16):
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就三个1K电阻一端接在一起,另外一段分别接5V,10V,GND,问的是中间接点的电压,我计算和仿真的结果一样,但和我“看”出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
不就是5V嘛

网友B:
那叫什么定理....忘了... 5/3+10/3

网友C:
是不是神马 戴维南 啊 5V吧

网友D:
叠加定理

楼主:
戴维南定理:含独立电源的线性电阻单口网络N,就端口特性而言,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联的单口网络。
叠加定理 :由全部独立电源在线性电阻电路中产生的任一电压或电流,等于每一个独立电源单独作用所产生的相应电压或电流的代数和。
在应用叠加定理考虑某个电源的单独作用时, 应保持电路结构不变, 将电路中的其他理想电源视为零值, 亦即理想电压源短路, 电动势为零; 理想电流源开路, 电流为零。
《电路》课本里的知识,都快忘了

网友E:
我看出个5V来

网友F:
是不是这样看 先不管R1 视其断路  然后R2和R3分10V的电压  那么中间就是5V  然后再把一端带5V电压的R1另一端接在R2、R3中间

网友G:
用叠加定理。

网友H:
如果VCC和VDD的负端都是图上画的那个地,中间结点电压=5V * (1000/(1000+500))=3.3333...V
这个一眼可以看出来,就是电阻先并联后串联再分压。不用神马等效变换。
如果电源的负端不是那个地 ,神仙也算不出来。

网友I:
是5V吗?
利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过中间接点的电流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