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75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16):
开关电源新手  想入门  有个关于UC3875的问题想请教下,UC3875这个芯片的其中两个管脚 EA+,EA_ ,就是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与正相输入端,这两个端等同于一般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吗?就是我在正相端给一个2.5V的基准电压的话 , 反相端是不是也会被钳制在2.5V的电平呢,就是两个输入端会平衡?

楼主:
果断的自举一下

网友:
你发帖子给分不够
不告诉你

网友A:
楼上的太抠门了

新手就不要搞什么移相了  从简单的开始 容易建立信心

至于你说的那个问题  理论上是 但不是“嵌位”

楼主:
呵呵 看来  下回得多上分啊   我新手 一上来就要搞几千W的开关电源  电镀用的 还是 这不难为我吗?

还可以追加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