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2-08-16):
我是一名单片机新人,昨天晚上用stc12c2052ad点亮了led。
我的操作不知道对不对,他说要用mcu上电复位冷启动,于是点击开始下载之后它提示mcu未上电我就把usb转ttl的isp下载线拔掉然后又重新插上电脑,这样软件是未响应,可是程序却载好了,因为led亮了,我想请问我的上电复位方法对么,如果不对要怎么做呢?
还有今天早上我又下载别的程序,没反应,载昨晚成功的程序还是没反应,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所有的I/O口都是5v我的led灯都亮不了。是不是芯片坏掉了啊
现在很气馁,一直不晓得原因,望大侠帮帮我,我真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有复位按键吗?你手上有没有原理图,发个复位电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的,我就是用单片机插在面包板上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看看单片机的rest那个脚怎么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rest没接东西,我现在下载不进去,估计是坏了,一个单片机好几块钱,就这么坏了,怎么办怎么办........下载不进去,我现在是先按下载,然后才把USB转TTL的VCC电压加在单片机上,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B:
LED亮了,不代表你程序进去了,单片机处于复位或者空片的状态,一样可以持续点亮的,要写“闪烁”才能证明是你的程序在跑。

至于下程序,要先把USB转串口线接好,然后给单片机上电或者复位单片机就可以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单片机一般可不可能坏掉,我昨天才买的

网友C:
会坏的,我调板子调坏了好几块了,不过一般在开发板上是不会坏的,我试过插反了都没坏啊。我是在自己画的板子上插反了,然后就烧坏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我的单片机应该是好的,查了一大堆东西,都照着做了,该做的都做了,还是载不了程序,我现在就是怀疑,是不是昨天不知道什么是冷启动,再他下载的时候拔掉USB TO TTL

网友B:
只要你没有把单片机插反,想通过数据接口弄坏一个单片机还是很难的。

网友D:
STC,烧程序是这样的,你插上下载线,然后断目标板电源,重新上电就可以下载了。或者是你的下载头提供电源(无需外电源)下,拔插下载头就可以下程序了。

网友E:
你说的操作步骤单片机坏不了,今天不好用了是因为没写进程序,按6楼说的写个一闪一闪的程序再试

网友F:
我也是新手,最近也在弄这个,他说的用mcu上电复位冷启动,点击开始下载之后它提示mcu未上电,我觉得应该是把那个开关断开,然后再开通,应该会自动下载程序的

楼主:
我昨天的原因是因为我用了内部晶振,stc做的不规范,有的要有的又不要。后来我用外部晶振就能拷进去了,单片机却是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G:
正确步骤: USB转TTL 模块插好了就不用再拔下来。准备好 目标板,装上MCU,点击 “DOWNLOAD”, 接下来把 TTL 的 接口和电源接到 目标板, 则自动开始下载。 再不懂的话, l联系我吧。 可到我的淘宝店 找联系方式。

网友H:
LZ方法错误,程序没下载进去。

不能拔电脑上的USB转串口线,而是应该断开单片机的电源和数据线。

STC要断电才能下载,这在很多时候都是有问题的
很多USB转串口线输出电流较强,寄生供电会让单片机不能真正掉电,所以断开电源的时候还需要断开数据线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虽然你说的我不是很懂,但还是要感谢你哦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只不过有时候载程序的时候不行,不过再试一次就行了,用的内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