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M收音效果不好参数该如何调整?

楼主(2012-08-16):
我用的是silabs的si4702模块,能收到好多台,但非常清晰的台不多,而且stereo符号也不是很准,请问该如何调参数,感觉没什么好调的。天线用的是1.2m的普通导线天线。

楼主:
但我看汽车电子上用的那些模块都是国产的,效果都很好,为什么我用的模块比他们的好,效果却不如? 地线,电源都是独立走的。

楼主:
功放用的是普诚D类功放,但他们上次过来的时候带了一个样机演示,收音效果照样很不错啊,而且我感觉现在的板子收音效果比以前用AB类功放的时候还好。

楼主:
模块应用原理图很简单,天线进来就并1个270nH电感到地,串了一个100p的小电容就进模块FMI天线端了。

网友A:
上图,尤其是PCB 布线图

楼主:
不知道怎么贴图。
不过我现在感觉把模块翘起来焊接,底噪会小一些。但模块的说明书上明明写了建议模块下大面积铺地。
以前在用蓝牙模块的时候下面大面积铺地比不铺地距离明显变短。所以我感觉模块下还是不铺地为好,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B:
现在还有收音机模块?
真的假的。这都有。
我不淡定了。

网友C:
硬件是一方面,软件参数需调整,需看看你的程序中的参数

楼主:
软件参数就一个de-emphasis可能会有影响,我设的是50us,其他都是一些什么自动搜台之类的参数,不关收音质量问题。

网友D:
现在还有收音机模块?
真的假的。这都有。
我不淡定了。
引用 网友B:

不仅有,还很多很多种

网友D:
先确定是功放的原因还是别的。
天线得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