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JTAG不能下载。JTAG是不是烧了?高手帮忙

楼主(2012-08-16):
都说JTAG烧毁的表现是JTAG信号引脚和GND短路。可我测了之后发现没有短路。但是TDI和3.3v电源之间貌似短路,实测电阻只有100欧。。。  请问我的FPGA这么了?如果坏了还能修复吗

网友A:
这个如果要测试家复杂了。
先看下原理图。如果没有错误,就看换下载线。
你这个也不一定算短路。

如果是烧坏了,就不能恢复了。

楼主:
2# GoldSunMonkey 下载线没得换,不过应该不是下载线的问题,下载线下载另一块板子也是没问题的。连接什么的  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求高手回答

网友A:
2# GoldSunMonkey 下载线没得换,不过应该不是下载线的问题,下载线下载另一块板子也是没问题的。连接什么的  应该也没问题
引用 楼主:
那这块板还能下载么??
如果能,就没有问题。

网友B:
以前也碰到过JTAG接口被烧毁的情况,就只能用AS模式烧写了,很麻烦!

网友A:
以前也碰到过JTAG接口被烧毁的情况,就只能用AS模式烧写了,很麻烦!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是比较麻烦

网友C:
用的是不是altera的低端C系列芯片?如果是有可能jtag口会出问题,原因:具说是因为为了让芯片价格更低些,没有保护设计(以前在网上看到的一哥们发的帖子),这就要求用时一定不要带电插拔下载器,否则容易出问题。
建意正确的使用altera的步骤:
上电:
1,正确联接下载器,先联接下载器与开发板端,然后在联接PC端。
2,上电
断电:
1,断电
2,先断开PC端,在断开开发板端。

网友D:
硬件有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