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连接FPGA

楼主(2012-08-16):
现在需要使用DSP做马达控制,使用FPGA做接口时序,现在请教一个问题。
我打算在两者之间使用双口RAM传输数据,双口RAM在FPGA内部实现。
将DSP的数据线、地址线直接连接到FPGA的I/O就行了吗?
数据线既作为输入又作为输出,需不需要加三态门?
FPGA的I/O一会儿作为输入,一会儿作为输出,需不需要在外面增加额外的电路?
直接连接在一起行吗?

网友A:
不需要。FPGA管脚可以有该功能。
需要写代码的时候注意。

网友A:
你的工作怎么天天变啊

楼主:
没变啊。公司没人,只能一个人弄。今天弄电路,明天弄DSP,后天搞 FPGA。唉…………。

网友A:
:L什么破公司。

这得挣多少钱啊?

网友B:
4# shell.albert 把我收了给你当助手去吧 我也学习下!哈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牛X啊,求指导

网友D: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FPGA,某些FPGA不支持传统意义的GPIO的功能,要在操作时明确是输入还是输出
……

网友E:
牛人一个 什么都自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