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RF6936 2个文件寄存器不明白,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8-16):
大家好,最近在研究CYRF6936,46个寄存器,比较让人痛苦啊。
有两个文件寄存器(Register Files):
0x22   SOP_CODE_ADR 和 0x23   DATA_CODE_ADR
我搞不清这两个寄存器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CYRF6936是2.4G DSSS无线通信的,那么扩频和解扩的伪随机码(PN)到底应该是哪一个呢?我实在是研究了很久也没搞清楚,哪位用过或知道的兄台给解释一下,这两个寄存器对应的序列码是什么意思,都是用来做什么的?谢谢你们了。

楼主:
0x22   SOP_CODE_ADR :
当使用32 chip SOP_CODE_ADR时,仅使用了头4个Bytes;为了完成写操作,这4个Bytes后必须跟4个假的Bytes。然而,这一串码也称为乘法码被使用。64 chip码有良好的自相关和互相关特性,当使用32 chip码时,最少的象征32 chip他们自身有良好的自相关和互相关特性。在这个应用中,相同的8 Bytes值被装在文件寄存器中,在32 chip和64 chip的 SOP 符号的应用中。
当读这个寄存器,所有8 Bytes都必须被读,如果从这个寄存器被读少于8个 Bytes,则寄存器值被逐个移出。写的应用也是如此。
推荐的SOP码型:
0x91CCF8E291CC373C
0x0FA239AD0FA1C59B
0x2AB18FD22AB064EF
0x507C26DD507CCD66
0x44F616AD44F6E15C
0x46AE31B646AECC5A
0x3CDC829E3CDC78A1
0x7418656F74198EB9
0x49C1DF6249C0B1DF
0x72141A7F7214E597

网友A:
楼上的,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呢,可交流下QQ845342258

网友B:
楼主去官网建个case吧

楼主:
帖子结了!
已经搞清楚了!
一个是SOP的PN
一个是DATA的PN

网友B:
搞清楚了就好,呵呵

网友C(2018-05-09):
有想了解这款芯片或者对cyrf 6936 有需求可以联系我,1382367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