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入门与实践] 按天嵌tq2440做的核心板测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首先通过H-Jtag找到了处理器内核。
其次是sdram读写不成功。我已经按照该书执行了2440.ini,但是读写仍然不成功。
再就是无**确找到nandflash和norflash。
例如,当我想找nandflash时,H-flasher显示如下
它说TCK太大,我将TCK调到最小了,但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再比如说我要找norflash,出现的问题如下图所示。
请问阿南:
1.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2.会不会是我的核心板布线有问题?

网友A:
H-Jtag没用过。
找到内核后,可以行试试能否找到NAND Flash烧写,这和SDRAM没有关系。如果NAND烧写不了,说明处理器或者PC机和JTAG间通讯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