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方式

楼主(2012-08-16):
USB设备配置字符给的是系统自供电,最大电流0MA,为什么USB接口上的设备还可以正常工作呢,设备实际没有电源。谢谢!

网友A:
很多板子,包括电脑主板,USB的5V直接连接到电源的5V,有的甚至连个保险丝都没有。
你指望他会检测电流?

楼主:
2# aozima 楼上真的假的啊?我怎么有点不太相信,电脑主板不应该那样吧。。。

网友B:
有些配置是为了满足标准协议的要求,未必就一定有用。假如主板强制检测设备的电流,那不是多了电路,多了软件,多了成本,你也未必愿意高兴让它检测啊。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USB设备烧了,可能烧到主板的,我就遇到过外设电源坏了,导致联想的本子直接烧掉。

网友C:
USB读不到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