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转换

楼主(2012-08-16):
char System_time[15]={"20120815080808"};
问一下如果要把上面的字符串里面的 年、月、日、小时、分钟、秒的值都分别提取出来,用什么方法。。。。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函数

网友B:
用指针,将字符转换成相应的数值存到对应的变量中。

网友C:
简单的ASCII转换

网友D: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指针,在将字符转换成数字

网友E:
假设从begin开始截取 int n;
substr(char * buf,int begin,int n) {

static char buf2[50];
char *p = buf;
int i;
assert(n > 49);
if (n == -1) n = strlen(buf);//如果n==-1就取到最后一位.
for( i = begin; buf[i] && i < n; begin++){
  buf2[i] = buf[i];
}
buf2[i] = '\0';
}
在buf2[]中存储的就是你想要的字符,你参考参考这个程序吧!

楼主:
谢谢哦,还是不太懂!

楼主:
简单的ASCII转换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再详细点吗,我要转换成把这几个参数转换成十进制,可以直接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