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两电路板间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一块MCU控制板与一块flash存储板之间接地的问题(两板间为SPI 接口通信)
当flash存储板的地线不与MCU控制板的地相连时,MCU能够正确读到flash的ID及存储的数据;
当flash存储板的地线与MCU控制板的地连接,MCU反而读不到FLASH 的ID和数据。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有几个,不过需要看到你的具体的电路连接,只是凭你这样说,并不能看出具体问题。

楼主:
SPI FLASH 直接连MCU的IO口
2# njaplid

网友B:
你的MCU控制板与flash存储板使用的电源是否共地了?如果已经共地,你再连接地线就形成了环路了吧。

楼主:
没有。
存储板只接了电源正,没有接地;把这个地接上就出问题了。

4# 学士后学历

网友C:
上图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一端为MCU(3.3V供电)的IO口;

两板之间的距离为15cm,是不是SPI通信距离太长引起的?

网友C:
如果说只连你图上的6根线,那是对的,读数据应该没有问题
你说的地线是否是J2的 GND?
另外15cm 通讯 又是板级通讯,条件满足的情况下,适当降低速度更可靠。

楼主:
CLK信号频率降至很低,也一样。

连上J2的GND,就读不到数据了。

8# jjjyufan

网友C:
J2的GND你不接 那他电从哪来啊?居然还能读?莫非你的cpu不是专用的SPI接口,而是IO模拟的?查查IO配置
1:2边电平都一致3.3V?
2:如果你把排线搞个3cm 试试呢
3:有用波波看时序吗?

楼主:
强!!!的确,是IO模拟的。

1、电平一致
2、之前没有flash板,只是在MCU板接线至IC上实验,没有问题(接地)。
3、在flash板这端测(J2连接地),时钟信号和DI信号的波形正常,DO就没有数据了。

10# jjjyufan

网友D:
模拟SPI,当DO需要输出(即读flash数据)时,是否在MCU端将IO配置为输入口(输入输出无需配置的单片机除外),两个系统通信不共地是不可以的(除非用隔离器件)

网友E:
我有一点没听懂,开始的时候不共地,是两个电源分别给MCU和FLASH供电吗?而且2个电源还都是3.3的?还是一个电源供电,只是2个板子的地没有直接连接而已?

楼主:
单向通信,接DO的IO口一直是配置为输入口。

12# joyme

楼主:
一个电源供电,flash板的GND未接至MCU板,读取flash数据正常。

13# lidake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qq号多少,你的问题还是蛮悬的

楼主:
在存储板这一端,CS脚接一瓷片电容20PF到地,就可以读到数据了。

求原因!!!:Q

16# njaplid

网友F:
信号受干扰的原因很大

楼主:
这样可靠不?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8# hlzhao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