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517evm 从NOR flash启动

楼主(2012-08-16):
我使用am3517evm开发板,现在要从nor启动,谁有配置为nor启动的链接脚本?
我使用的mentor公司的codebench IDE环境。
另外,对于这块开发板,是不是只要把S7:1和S11:2设为ON(其余全是OFF),就是从NOR启动了?

下面是我的链接文件,请高手帮忙检查一下是否有误,谢谢

楼主:
如何编写链接器文件,我使用的GNU工具链。
我将.text, .rodata段放在Nor的地址区域:0x08000000;将.data和.bss段放在内部SRAM中,请高手指点一下附件中的链接脚本是否有错。

是数据段和.bss段不能放在内部SRMA中吗?

我为什么把数据段和bss段放在内部SRam:
如果我把数据段和bss段放在外部SRAM中的话,系统从nor启动时,外部SRAM还没有初始化,那肯定没办法访问对不对;接下来我想尝试将数据段和bss段放到外部SRAM,并保证从NOR启动的代码,在初始化外部SRAM前不使用RAM,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