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端口上挂多个外部中断的判断

楼主(2012-08-16):
我一个端口上挂了4个按键,编码器3个接线(A B Z)

我这样写中断,有问题吗?(外部按键,编码器,都是下降沿有效。设置cpu的中断为上下都产生中断)

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B_IRQHandler, 4)
{

    pb_cu_data=GPIO_ReadInputData(GPIOB);
    //异或判读数据跳变
    exit_data=pb_la_data^pb_cu_data;

   if(exit_data)
   {
     //如果是高电平,非0,那就跳过判断
    if(pb_cu_data&exit_data)
     goto bb1;

    switch(exit_data)
      {
        case 0x10:
            uart_putchar ('0');
            en_count=0;
            break;
         case 0x20:
           // uart_putchar ('1');
           uart_putchar((u8)(en_count));
            break;
         case 0x40:
            uart_putchar ('2');
             break;
         case 0x80:
             uart_putchar ('3');
            break;
         case 0x2:
             uart_putchar ('b');
             en_count++;
            break;
         case 0x4:
             uart_putchar ('z');
               break;
         case 0x6:
         uart_putchar ('Z');
            break;
      }
   }

bb1:
  pb_la_data=pb_cu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