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 sdk v 1.1.1

楼主(2012-08-16):
有人用 cypress的sdk工具吗版本是1.1.1 我有一个项目usb3.0的在sdk v1.1上开发生成的img文件完美运行,但是相同的代码到sdk v1.1.1上运行生成的img文件,在burst读的时候数据量超过0x300的时候就会出错,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吗,版本升级后程序无法工作

网友A:
遇到过,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B:
这个改起来很麻烦的,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楚

网友C:
得先把更改的环境与之前的却别搞明白才能修改

楼主:
teabottle 你好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wangjinlili 你好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版本升级的时候cypress的库发生了变化导致了这个问题,一点小发现贴出来,在安装目录下:D:\Cypress\EZ-USB FX3 SDK\1.1.1\firmware\u3p_firmware\lib\fx3_release这个路径下面有两个文件cyfxapi.a和cyu3threadx.a。cyu3threadx.a这个文件时实时操作系统RTOS,cyfxapi.a这个是cypress的库,里面放的应该是我们用的库函数。只要把这个库(cyfxapi.a)换回1.1版本的,再编译生成的img文件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但是这里面变了什么,怎么会导致我们升级了版本后不能运行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建议楼主在cypress网站上建一个case

楼主:
4# teabottle 你好 能具体说说吗

楼主:
9# Go_PSoC 那要等多久才能有回复啊,我急着用,要是解决不了 就只能用1.1的版本了

网友D:
11# jiadecun 一般是24小时内会有初步回复,多长时间内完全解决取决于问题的复杂程度

网友E:
先用1.1将就着吧
1.1.1似乎还有别的问题
Cypress官方论坛上关于1.1.1的问题貌似也有若干
先不急着换

楼主:
13# byeyear 现在已经出1.2了,和1.1.1同样的问题,就怕客户要求用最新版本的开发,因为客户也是做开发板的例子程序

楼主:
问题解决了,贴出来大家共享,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问题的根源是时钟的问题,在main函数中 status = CyU3PDeviceInit (NULL);例子程序也是这样配置的,但是这样配置的时候如果使用 P->U的DMA时会影响P端口的DMA的buffer,外部控制器通过GPIF向FX3写数据超过一定量后会是DMA控制器出错,此时用CyU3PDmaChannelGetStatus来获取DMA状态会返回CY_U3P_DMA_ERROR。把适中的配置改成如下的样子问题可以解决:
CyU3PIoMatrixConfig_t io_cfg;
    CyU3PReturnStatus_t status = CY_U3P_SUCCESS;
    CyU3PSysClockConfig_t clkCfg = {
            CyTrue,
            2, 2, 2,
            CyFalse,
            CY_U3P_SYS_CLK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
    status = CyU3PDeviceInit (&clkCfg);
    if (status != CY_U3P_SUCCESS)
    {
        goto handle_fatal_error;
    }

网友F:
好帖子。开发包已经升级到1.2了,大家可以下载新的开发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