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双向的红外收发管?谢谢

楼主(2012-08-16):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就发射管和接收管。 两个器件上分别装上接受和发送就

网友B:
似乎那种学习型遥控器就是利用了发射管也是可以当接收管用的,当然此时接受的距离很短很短,信号很弱很弱。

网友C:
3楼说的没错,要经过信号放大。

网友D:
有一种双向红外收发器的分区域控制方法可以实现双向的红外收发管,特别涉及利用不同红外收发器对不同区域内的红外设备进行集中地有效地远程控制。该方法首先为不同区域的红外收发器分配唯一的ID,并在集中控制设备上注册,同时集中控制设备学习红外设备的红外数据,并下载到制定区域的红外收发器上,这样,通过红外收发器就在集中控制设备和各区域内的红外设备间建立了一条通信链路,由于每个红外收发器都拥有唯一的一个ID,所以它只能接受带有自己ID的射频信号,然后将射频信号转换成红外信号并用来控制本区域内的红外设备。能够对所有的红外设备进行集中地有效地管理;红外信号覆盖范围广,能够有效地实现远程控制。
      LZ,这里提了一个方向,具体你再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