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16):
如果 A B C D  4台设备 通过CAN通讯
A收到数据了 怎么才能知道 是B C D 谁发的呢

网友A:
CAN协议里,报文ID一般跟消息相对应,而不是跟设备地址对应。
当然,用户可以使用报文ID 的其中几位,来对设备地址进行编码。这样就可以接近LZ的困惑了。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 一直钻牛角尖  想迷糊了 谢谢提醒

楼主:
实验了一下 不成功
您说的 使用报文ID 是指的修改 TxMessage.StdId 的值吗  我用的扩展标示符
修改发送端TxMessage.StdId 值为 0、1、2
收到StdId都一样没变化呀

网友B:
如果是扩展帧,那么应该修改TxMessage.ExtId

网友B:
并且注意这个配置要对  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
A设备 地址是1
B设备 地址是2
C设备 地址是3
D设备 地址是4
B C D 都向 A设备发送数据   TxMessage.ExtId=1;
A收到数据后怎么能知道是B、C、D哪个设备发的数据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区分B,C,D的EXTID,这个每一个的不一样才对

楼主:
A收到的只有B、C、D发给A的地址1呀 不会有B、C、D的地址呀

网友C:
LZ可以这样试一下:B C D每个设备发送的有效数据中,比如取出DATA[0],作为自己的身份ID。A收到有效的报文后,check一下DATA[0],就知道谁发的了。

楼主:
我也想到这个了 可是正好要发8个字节的数据
如果DATA[0]占用了 就要多发一条了

网友A:
10L的方法也可以考虑,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当然只是比较浪费。

如果用标准ID,应该修改发送端TxMessage.StdId ,且TxMessage.IDE = CAN_ID_STD;如果用扩展ID,应该修改发送端TxMessage.ExtId,且TxMessage.IDE = CAN_ID_EXT。

如果用ID的低2位/3位/4位 对4台/8台/16台设备 进行地址编码,那么
TxMessage.StdId = (Message_Id << N) | DEVICE_N;
或者
TxMessage.ExtId = (Message_Id << N)  | DEVICE_N;
N = 2、3或者4 (对应4台/8台/16台 设备)
DEVICE_N 编码为 0、1、2 ... 对应于设备 A、B、C ...
Message_Id 根据不同的消息,可以编码为 0~127/255/511,取决于ID剩余的位数 和实际需要。

网友A:
针对LS的ID编码,接收时Filter 可以只过滤 Message_Id ,从而不管哪台设备发送,需要的消息都可以收到,然后根据ID的低 2位/3位/4位 可以知道是哪台设备发送的消息。

网友C:
12L的方法更优

网友D(2012-09-28):
用CAN分析仪
截取标识符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