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楼主(2012-08-16):
Orcad出现这么多的警告,应该怎么去掉?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谢谢~

Check Power Ground Mismatch
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U4,DVss  DVss  GND
                    SCHEMATIC1, MSP430F149  (175.26, 93.98)
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U2,Vcc2  Vcc2  VCC_BAR
                    SCHEMATIC1, MSP430F149  (101.60, 30.48)
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U1,VCC  VCC  VCC_BAR
                    SCHEMATIC1, MSP430F149  (45.72, 30.48)
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U4,DVcc  DVcc  VCC_BAR
                    SCHEMATIC1, MSP430F149  (154.94, 111.76)
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U4,AVcc  AVcc  VCC_BAR
                    SCHEMATIC1, MSP430F149  (172.72, 93.98)
WARNING(ORCAP-1589):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U4,AVss  AVss  AGND
                    SCHEMATIC1, MSP430F149  (177.80, 93.98)

网友A(2014-04-15):
将管脚属性power改成passive即可!要么将电源符号名字修改成管脚名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