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提高逆变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2-08-16):
 目前,高频变换中小功率逆变电源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可靠性不高。影响高频变换中小功率逆变电源寿命的主要因素有电解电容器、光电耦合器及磁性材料。
  追求寿命的延长要从设计方面着手,而不是依赖于使用方。降低器件的结温,减少器件的电应力,降低运行电流及采用优质的磁性材料等措施可大大提高其可靠性。有人对高频变换逆变电源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仍使用70年代研制的第一代磁性材料,如TDK 的H35、FDK的H45等,由于这种磁性材料的饱和磁通密度及居里温度点较低,因而在功率较大时长时间使用极易出故障。使用80年代中后期研制的第三代磁性材料,如TDK的H7C4、FDK的H63B和H45C、西门子的N47和N67,不但能有效地提高转换效率,而且大大提高了逆变电源可靠性。事实上,彩电及计算机中使用的开关电源也证明了高频变换方式的可靠性。

  逆变电源中的损耗通常可分为两类: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导通损耗是由于器件具有一定的导通电阻Rds,因此当有电流流过时将会产生一定的功耗,损耗功率Pc由下式计算:Pc=I2×Rds。在器件开通和关断过程中,器件不仅流过较大的电流,而且还承受较高的电压,因此器件也将产生较大的损耗,这种损耗称为开关损耗。开关损耗可分为开通损耗、关断损耗和电容放电损耗。

  开通损耗:

  Pon=(1/2)×Ip×Vp×ts×f;

  关断损耗:

  Poff=1/2×Ip×Vp×ts×f;

  电容放电损耗:

  Pcd=(1/2)×Cds×Vc2×f;

  总的开关损耗:

  Pcf=Ip×Vp×ts×f+(1/2)×Cds×Vc2×f。

  式中:Ip为器件开关过程中流过的电流最大值;

  Vp为器件开关过程中承受的电压最大值;

  ts为开通关断时间;

  f为工作频率;

  Cds为功率MOSFET的漏源寄生电容。

  现代电源理论指出:要减小上述这些损耗,就必须对功率开关管实施零电压或零电流转换,即采用谐振型变换结构。

  随着谐振开关电源的发展,谐振变换的思想也被用在逆变电源系统中,即构成了谐振型高效逆变电源。该逆变电源是在DC/DC变换中采用了零电压或零电流开关技术,因而开关损耗基本上可以消除,即使当开关频率超过1MHz以上后,电源的效率也不会明显降低。在工作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谐振型变换的损耗可比非谐振型变换降低30%~40%。目前,谐振型电源的工作频率可达500kHz到1MHz。

  光伏系统用中小功率逆变电源的研究正朝着模块化方向发展,即采用不同的模块组合,就可构成不同的电压、波形变换系统。

  光伏系统用中小功率逆变电源会采用高频变换电路结构。在一些技术细节上,也会有别于其它场合使用的逆变电源,如除了追求高可靠、高效率外,还应针对光伏行业的特点,将控制、逆变有效地合二为一,即光伏逆变电源在设计上应具有过压

网友A:
方法提供的比较巧妙,有收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C:
本质上就是降低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    现在一般就是让开关管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状态下实现开关状态转换   就是迅速的在饱和区和截止区转换        但现在就我们公司设计的电源电路   效率还不是很高   只能到达87%左右    开关电源是一门说着简单   做起来很难得技术    如何处理好高频干扰问题是个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