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问题

楼主(2012-08-16):
为什么NOR flash可以XIP,而Nand flash不可以呢?

网友A:
主要是工艺不一样的,NOR FLASH成本比NAND高,物理结构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不支持XIP
不过,也有半导体公司不服这个理的,人家整出来一东东叫作 oneNAND ,这东西就可以支持XIP功能,比较神奇
具体的东西,GOOGLE或者BAIDU一下,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B:
物理结构造成访问的方式不一样,
厂商把Nand制造成和Nor一样的接口不是不可以,但增加成本。

网友C:
google一下,半导体工艺不同,决定了特点和性能不同。

网友D:
关于flash,瓶中的却很多的,那个好那个不好的,就看我们的实际应用需要的啦

网友E:
应该需要从很多方面去综合考虑

网友F:
工艺不一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