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低功耗ADC实现“绿色”采集

楼主(2012-08-16):
参加工作以来,搞着电子产品开发设计的,总是离不开对模拟信号的采集,不论是哪个项目,或大或小的项目,总是离不开ADC,采集电池电压,采集外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ADC可以说是始终贯穿在我的开发工作当中。
    今天在网上偶尔见到这篇关于ADC采集的**,虽说是有座广告的嫌疑,但是我看着还是蛮不错的,看看人家对ADC采集的理解及思路,会受益匪浅的。

    很久以前,精确的电气测量是在原始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的,在这类环境中具有充足的电力供应,时间分配也能确保极高的准确性。而今天,人们希望将仪表携带到现场,让其靠电池电源运行,甚至立即实现更高的准确性。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不同,它不会从较小几何尺寸产生的尺度效应中受益。如果功率消耗较少,那么噪声(精确测量的大敌)实际上将会增加。可以理解,随着新低压工艺的出现,信噪比(SNR)将变得更差,因为信号幅度在减小。那么,在提高性能的同时,模拟信号链怎样才能“走向绿色”呢?
   很多高速仪表的核心是一个高速模数转换器(ADC)。例如:金属物体的非破坏性测试就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医疗超声的成像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时,数字图像传感器为高速ADC馈送信号。在某些情况下会有很多个通道,因此,尺寸和功耗成为关键。便携式仪表显然需要节省电池电力,不过,即使是固定安装设备,也需关注功率(无论是应对“绿色”倡议,还是仅仅要在外形紧凑的仪表中最大限度地降低热耗散)。ADC的发展趋势是迁移至更小的工艺尺寸,并使用1.8V电源以降低功耗,但要实现与类似3V器件同样或者更高的性能,就需要更明智的ADC设计。     凌力尔特(Linear)公司开发出了几款引脚兼容,采样率高达125Msps的1.8V超低功耗12位/14位和16位ADC系列,这些器件以非常低的功率等级提供了卓越的动态性能。这些新型器件无需减少功能或者提高前端放大器要求,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功耗。由于可以选用单、双、4和8通道ADC,因此客户可以实现较高的通道密度,同时还可确保系统中的热耗散最低。不过,ADC只是该链路中的一部分。整个信号链必须得到良好匹配,以使仪表顺利工作。 匹配信号通路设计      对于需要16位性能和超低功耗以延长电池寿命的应用而言,LTC2195系列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便携式仪表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在很多应用中,来自传感器的信号必须在ADC采样前进行调节。就这项任务而言,选择与ADC性能匹配的低噪声、低功耗放大器非常重要,例如:可以选择LTC6406,它与LTC2195系列可以良好匹配。 LTC6406是一款具有低噪声(在输入端为1.6nV/√Hz)和高线性度(在20MHz时为+44dBm OIP3)的全差分放大器,它采用小型的3mm×3mm QFN封装。由外部电阻设定增益,从而为用户提供了最大的设计灵活性。低功耗(3.3V供电时为59mW)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系统功耗预算的影响。这款放大器同样具有下延至0.5V的共模电压范围,这意味着它可以与LTC2195实现无缝配对(LTC2195具有0.9V的标称共模电压)。     一般情况下,数字传感器输出为单端。这就需要在ADC采样之前,进行单端至差分转换。如果DC的响应也需要进行转换,那么就不能使用变压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诸如LTC6406这种能够进行单端至差分转换的低噪声放大器。

网友A:
单片机上的ADC采集基本上都是10位或者12位的吧,要想是高精度的,是需要专门的ADC芯片的

网友B:
针对单片你上自带的ADC采集,用的时候打开相关寄存器,不用的时候随时关掉该AD采集相关寄存器就可以实现省电的了啊

楼主:
我结贴了啊,关于这个ADc采集的说绿色归根到底还是将低功耗的啊

楼主:
虽然结贴了,还是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关于低功耗方面的AD采集的资料的啊,对我们的开发设计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