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测试电压参数与芯片手册输入电压范围的困惑

楼主(2012-08-16):
我在做的一个板子,系统工作用到4个电压,分别是4.92V,3.3V,1.79V,1.19V,外部输入电压是12V, 先是12V转4.92V,然后4.92V转3.3V,1.79V,1.19V。通过示波器观察,可以观察到4个电压输出的波形(幅值,最大,最小等信息)如下图
以上是电源设计。

对于系统中用到的IC,根据手册我们都可以查到一个推荐的电压输入范围,我板子上使用4个电压的IC相应的电压输入范围要求分别是4.92V输出应控制在4.75 V to 5.25 V3.3V输出应控制在2.97 V to 3.6 31.79V输出应控制在1.71Vto1.89V1.19V输出应控制在1.14Vto1.26V

首先我的板子是正常稳定工作的。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是万用表来测试板子上的这几个电压,都在IC输入电压范围之内。如果用示波器测量,测量结果如上图所示,电压貌似已经超出IC输入电压范围了,请教大家,是我没把电压概念弄清楚,还是测量有问题。电压的波纹是测量的幅值吗?时间轴与测量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示波器的的误差比万用表大,示波器主要是观察波形的细节时才会显示出它的强大,所以要相信你的万用表。

楼主:
怎么没人看吗?有任何理解都可以说出来学习下下。

楼主:
求解!求指点!

网友B:
因为看不懂,所以不好意思留言

网友C:
万用表测出来的是有效值,跟你截图的最左下角的平均值应该是一致的,都在你要的范围内
光标放的位置本来就很主观,现在看来没振荡的话,你可以用高分辨率去采集

网友C:
IC的供电电压范围一般都是典型值的+-5%,即使偏了一点也没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D:
用示波器测电压不准的,还用用万用表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E:
你去加个offset试一下,再用加上bandw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