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上的元件手工贴片时方位识别技巧?

楼主(2012-08-16):
在PCB进行手工贴片的时候,若元件上百个时,且又是双面板,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识别到各元件的分布状况?即比如能够了解到哪个元件在哪一面和哪个位置。因为是手工贴片而非SMT……
谢谢!非PCB设计人员,故请教。

网友A:
找pcb工程师让他把贴片图打印出来....

网友B:
嗯,还有PCB工程师编号的时候也要按顺序。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l 谢谢。不过可能涉及到技术方面不会给打印。待沟通下看有无下文。

网友D:
找PCB工程师
或者直接找源文件
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