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输入口防护措施

楼主(2012-08-16):
我的实验板上的电源接口是4芯,分别是 12V GND  GND  5V,由开关电源来供电,当初遇到一个问题是如果错误的把12V当做5V引入的话,我的单片机将很快烧毁,由于是贴片的,整个板基本上就可以报废了,我尝试着利用二极管做了下面的防护电路:我实际中发现,如果12V和5V接反了,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会闪烁,这时候没有电压输出,起到了保护作用,如果12V和GND接反了,开关电源的指示灯会灭掉,但是也没有电压输出,说明也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如果5V和GND接反了,指示灯正常,过了大概2S,D2就冒烟了,怎么会这样,我想不明白怎么回事,不过这样的话,这个电路是不能用的,麻烦大家给想一种更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dizzy:

楼主:
忘了说了,二极管型号均为IN4007,整流桥上用的,二极管是新的

楼主:
开关电源上面的几个输出口分别是    V1  +5V   COM  COM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开关电源上面有两个地呢,我做上面实验是没有把他们并起来的,不过我不明白到底要不要并起来呢,分开有什么用呢

网友A:
看看图1就知道烧二极管的原因了,防止反接的保护二极管不是你这么用的啊

网友A:
根据要求我画了个保护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其中电源的负载 我用两个电阻代替了~

楼主:
4# weilaiheike 谢谢,那为什么12V和地接反不会烧D1呢?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给板子供电只用12V电源,在板子上增加一个输出5V的电源模块,用单一电源供电就不会接错了

网友A:
7# zdhlixiang2006 估计是你的12V电源有输出保护,电流过大之后自动关闭了。 回头你可以测保护状态的输出电压试试。 或者是你的实际接法和你贴出来的图上不一样。

网友C:
建议你单片机的电源重新设计,再做一级电压转换,满足12V或者更高的输入。

楼主:
10# jjjyufan 是这样的,我们的测试工装都要由员工自己来接,并且数量不小,员工素质参差不齐,即使用单一的12V,如果地和12V接反了,谁敢保证不会烧东西呢?

网友D:
接反了就让他们赔,扣奖金,你看他们还能接反不?

网友E:
如果是工人連接錯誤  只能説明你的安裝説明還沒做到傢   沒有標示清楚

网友F:
感觉问题出在了楼主的开关电源上,导致12v反接没问题,5v反接出问题。12v反接的时候,开关电源明显自我保护,5v反接没有自我保护动作。
建议使用connet, 想插反都难。

网友G:
大家讲得都很有道理,一般上共地的电源没必要用两个供的,除非你两部分的供电需要隔离。

网友H:
这样的话,不是实际电压都要降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了?
5# weilaiheike

网友H:
把电断了,用万用表量量两个地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H:
一般都是短路的,两个接线柱,2组输出接线好接罢了。

网友I:
电源接头做成防呆的:有方向性的,插反了插不进去。不就得了?比如机箱里的4-PIN电源接头,好像也是12V-GND-GND-5V的定义,绝对不会插反( ⊙ o ⊙ )啊!

网友G:
是的,一般的产品都如楼上所说的,这样既方便了用户也更加安全。

网友J:
5V也保护的,只是你的二极管电流太小保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