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C实现界面编辑框连续显示文字的方法

楼主(2012-08-16):
求用VC实现界面编辑框连续显示文字的方法

楼主:
最好有步骤和源代码

网友A:
关于如何连续显示多行的方法,应该有很多啊,上网搜一下,或者安一个VC助手,挺有用的!

楼主:
找到方法了,用UpdateData()函数。

网友B:
UpdateData就是用来更新窗口/从窗口获取数据,看下MSDN就知道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C:
上网搜一下吧

网友D:
vc的不会用

网友E:
网上有很多好办法,楼主搜一下就会有思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