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F103VBT6开发的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2-08-16):
使用STM32F103VBT6开发的步进电机驱动程序,产生脉冲与方向信号,支持限位开关。支持串口命令行式控制。同时完成了DMA,ADC转换功能

网友A(2013-03-05):
能和USB一起用不?

网友B:
兄弟没有原理图吗?要是有图看程序就更亲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没有原理图吗?要是有图看程序就更亲切了。

呵呵,确实没看,只是随便问问,之前在新塘的时候倒是做过一个步进电机库,使用USB接口控制

网友A:
既然ZL说了偶没看资料,偶就随便看了一下,没多少时间,只是浏览一下而已
不过没怎么看懂,不进电机的加速曲线都没看到,另外,貌似在step过程中,程序要等到step到位后才返回?

偶也来秀一下不进电机的代码,所有调用非阻塞,同时运行4个(不同参数的4个电机一起转,MCU的PWM数量限制,理论上按照轮询一次的时间,接十几个估计没问题),USB轮询也是非阻塞(所以不影响电机驱动)。
main函数中,初始化玩之后,在while(1)中:
// mc fsm: poll mc_module and poll each mc
mc_module_poll();               // 步进电机模块轮询,处理步进电机类事件(影响所有步进电机的事件)
for (uint8_t i = 0; i < dimof(mc); i++)
{
        mc_poll(&mc);        // 轮询不进电机实例
}
设置电机目标位置,同样非阻塞:
mc_set_pos(&mc, target_pos);
这样的设计的好处是,可以外接不同的电机,电机可以有不同的运行速度设置和不同的响应速度设置,但是,电机驱动库不用做任何修改。一个电机,用一个mc_info_t结构就可以描述,加速曲线,2路驱动相位差等参数,都只是这个结构中的成员。
内部代码只秀一段,set_target_pos(设置电机的目标位置):
// set the target position
void mc_set_pos(struct mc_info_t *mc, mc_pos_t pos)
{
        mc->step_target = pos;
        mc->cur_speed = mc_calculate_next_speed(mc);
        if (!mc->cur_speed)
        {
                mc->delay_start_us = mc_module_tick_cnt_us;
                mc-> cur_speed_change_step = 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确实没看,只是随便问问,之前在新塘的时候倒是做过一个步进电机库,使用USB接口控制 ...

我现在接触USB接口控制步进电机,遇到很多不懂的地方,能把你这个例程,发我邮箱707543624@qq.com吗?
供我学习参考,谢谢。

网友D(2013-07-26):
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能上传份图纸吗?没怎么看懂代码。

网友E:
把原理图弄上来  这样大家可以分析分析   先顶一个

网友F(2013-11-27):
感谢lz分享,顶一个~~~~~~

网友G(2014-02-03):
看看吧,不知道有没有需要的东西。。。。

网友H(2015-05-27):
没有加减速

网友I(2015-07-03):
谢谢共享,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