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救!ISP后ATMEGA8不工作

楼主(2012-08-16):
IC:ATMEGA8-16AU
软件:PROGISP168
下载线:战神的USB ISP(之前成功使用过的)

情况:擦除正常、写FLASH正常,校验FLASH出错(提示Verify Flash Error at: 0h);
读FLASH后再校验提示成功,可是读回的数据和HEX文件的不一样,单片机不工作(只做最小系统,线路检查没问题),单片机是新的,已经换了2个都是一样的情况。

请大神们分析下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A:
可否先换低速进行 ISP.
通常很多时候跟 fuse 的设置有关. 用低速先刷一下 FUSE 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