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问ICC全局变量无法赋值问题。

楼主(2012-08-16):
volatile char xtt ;
//char xttt;           这行如果不加,执行到while(1),xtt还是等于0
void main (void)
{
int xt = 0;
int x =0;
x=15;
xt=16;

xtt=99;
xtt=100;
xtt=128;

while (1);
}

在主函数内对全局变量xtt进行赋值,只有加入第二行,另外添加一个毫无关系的全局变量,xtt的值才改变,否则从watch窗口看一直为零。什么原因?用的ICC+AVRSUDIO编译仿真。

楼主:
好像有点头绪了,好像WATCH窗口里的值是错误的,通过PB引脚的LED显示,变量的值好像已经是改变了。

网友A:
第一句定义:unsigned char x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