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问300米左右,can总线速度10K-100K即可,用什么电缆好?

楼主(2012-08-16):
在淘宝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请给推荐推荐那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A:
ISO/DIS 11898 有以下推荐值

1*)
总线长度        直流电阻       导线截面积                         终端电阻    最大波特率
0…40m           70mΩ/m 0.25 mm² ~0.34 mm² AWG23, AWG22 124Ω/1% 1Mbit/s at 40m
40m…300m  <60mΩ/m 0.34 mm² ~0.6 mm²   AWG22, AWG20 127Ω/1%  2*)>500kbit/s at 100m
300m…600m  <40mΩ/m 0.5 mm² ~0.6 mm²   AWG20               127Ω/1%  2*)>100kbit/s at 500m
600m…1km    <20mΩ/m 0.75 mm² ~0.8 mm² AWG18               127Ω/1%  2*)>50kbit/s at 1km

网友B(2012-10-21):
非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或:
    铠装型双绞屏蔽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以上均有现货:1306488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