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老发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6):
运放型号是LM324,上电之后很快就非常烫?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BV406发烫吧

网友B:
检查:
1、电源是否接反了?
2、电源是否接入的电压超过了额定工作电压?
3、是否用OP输出了较大的电流?
4、输入端接入的电压是否不符合规格书要求?

网友C:
楼上讲得很详细并富有调理,学习了。

网友D: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有可能是运放自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