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基于TI器件的点光源跟踪系统

楼主(2012-08-16):
光源模块
    因为给出的器件清单里面有白光LED驱动芯片tps61062,所以就选用了此款芯片来将LED灯的电流提升从150mA-350mA可调。此芯片有完整的过压和短路电流保护,可用2.7-6.0V电压供电,本身能够驱动五个LED灯,此题驱动一个就够了,可以数字控制或者PWM波控制LED灯的亮度,芯片的驱动效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图1 管脚分布图
引脚说明:
VIN  输入,2.7-6v
EN 使能端,高电平(最小1.2v)有效,低电平(最大0.4v)无效;PWM波控制输入端,PWM波频率需达到1khz
GND 模拟接地
PGND 电源接地
FB  反馈输入,使LED工作电流平稳,反馈电压由ILED 确定,当ILED=GND时,反馈电压为500mv,当ILED 接高电平时,反馈电压为250mv。
OUT  输出引脚
SW   开关
ILED  亮度数字控制输入端,接地时控制失效,置高时有效

图2 典型应用电路
    使用此芯片时是用的上述电路图,当然此图中并没有利用数字控制或者PWM波控制LED灯的亮度,最终尝试的手动调节。但是此芯片在应用的过程中发现LED灯亮度达到一种程度已经不能够再提高亮度了,此时测试电流也只有150mA,也就是说单单利用提供的芯片还不能够满足题目中150mA-350mA可调的要求,因此,在后绪处理中又加入了一级功率放大,用的是TIP122功率管,其电路图如下

    由此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R40已经能够使电流从150mA-350mA可调,LED灯发光正常,能够满足题目要求。
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案,例如不用此芯片的话也可以由单片机的DA输出0-2.5V的电压,再用TIP122驱动LED,当然此电压不能够用来驱动TIP122,需要经过电压跟随后再放大到两倍左右即可,需根据需要实时调整,通过DA输出电压值的变化来控制LED灯的亮度,具体电路如下:其中P6.6是单片机的DA输出,P6.1是电压采样输出给单片机,通过电压求出电流值在LCD上予以显示。

网友A:
这是用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