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烧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2-08-16):
如下图所示:原来好的液晶屏边上一圈是蓝色的,坏了之后变成红色的,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是湿度?电源?还是其它的?请懂的人告诉俺,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液晶坏了之后,不能显示,不过有的背光是好的。使用环境:25℃,95%湿度,用了十多天后出现坏屏现象。

网友A:
湿度、振动、外力、温度。

95%的湿度属于高湿了。

网友B:
是不是电压加的不对?都烧变色了?不懂 瞎说的呵呵

网友C:
1:首先检查你的背光电压 电流 data 电平 和屏的规格书对比 是否条件满足
2:重点查看屏规格书,使用极限环境一章,对比你是否超过了极限条件使用。
另外,你的屏故障都一样吗?背光是否亮?不亮是否还能显示数据(很淡?)

网友:
外面一圈黑的是封胶框,起到连接上下玻璃的作用,现在
都变颜色了,估计是已经开核了,透气了。原因估计是高温高湿造成的。
也可能是封胶框宽度太窄,没有粘牢。

网友D:
如楼上所说,个人也认为可能外框封胶质量不好造成两层玻璃之间不密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出现这样故障的屏最多,最近出现的十几个都是这样的。
外面的一圈黑色的是什么东西?变了色之后好像留下的很少了,几乎透明了。
屏使用温度在-20℃~70℃。很可能是高温,高湿造成的。

楼主:
5# jjjyufan 背光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屏幕都是不显示数据的了。更换过液晶之后一切正常。

楼主:
6# 343552647 请问“外面一圈黑的封胶框”具体的连接作用是什么?是供电么,还是其它的呢,谢谢!

网友E:
夹在两片玻璃板之间的液晶漏了,如果没受过特殊的机械应力就是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是这样啊,好的,谢谢!我去做做实验。

楼主:
现在我了解到新的情况:液晶最外面有两个偏光片,上片和底片,外框变色是因为底片变色了,原因是受潮了,撕掉偏光片之后,整个液晶屏是透明的。液晶无显示和偏光片关系不大,只要有就可以了,也没有看到液晶漏液的现象,所以估计是芯片或电路损坏了,正在进一步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