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42794的上位机如何编写

楼主(2012-08-17):
用了Psoc STK上的USB实例下载到CY8c24794上,可插上USB口后,打开上位机软件却没无法连接。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也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上位机软件又没有源程序,不知问题在那里?

楼主:
请介绍一下CY8c24794上位机的编写,还有要驱动吗?

网友A:
看下USBUART的中文模块说明

网友B:
这个哪里有?

网友C:
cy官网,选择对应型号

网友D:
一楼可以在网上搜搜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