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侧频率

楼主(2012-08-17):
单片机能不能测量占空比大概73%的信号的频率(通过示波器看的,要做V/F)?该信号的幅度大概有5V左右。我现在把该信号连载外部中断口上,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响应蜂鸣器,可是蜂鸣器时钟不响,但是如果让led闪烁的话,led会一直亮(现在该信号频率3.6KHz)。是不是说明已经响应了外部中断了?但是蜂鸣器为什么不响了(器件都是好的)?

该信号的频率较低最大在10KHz,我想测周期,把它连在外部中断上,在用定时器定时。在外部中断中打开定时器,把定时器的初值设成0,当下一次中断来的时候读出定时器中的TH0和TL0,这个数据就应该是该信号的周期吧?请问这个思路对吗?
测信号的周期还有什么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我到是做过,把正弦波变成方波,然后测半个周期,我是用51外部中断做的。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用计数器计该时间内的脉冲数,再读出该时间内的脉冲根据时钟频率来计算周期。
PIC单片机的内部时钟就是用这种方法校准内部晶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数脉冲。
这样做,高电平触发中断。记这个中断的的时间。然后在算出频率,这样准点。

网友B:
用外部中断

网友C:
单片机是写程序,晶振频率

网友D:
现在的单片机不是都带捕捉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