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IC脚的分布电容?

楼主(2012-08-17):
请教各位高手,怎样测量IC脚的分布电容?

网友A:
什么意思?你可以拆下来用万用表量
一般的是去耦用的104

网友B:
一般IC的数据手册中给出的数值根据电容的公式计算出来的。

如果想测量的话,就把相邻两个引脚分别当成电容的两个极,以空气为介质,然后用电容表测量,这个值可近似认为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网友C:
LZ,电路测量方法,取决于你手头有什么仪器。方法有:
a. 如果有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那么可以找一个已知的高频电感和这个电容并联起来,上端接一个几十欧的电阻,然后连接到信号发生器,而示波器接到并联的电感和电容两端,改变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当示波器得到了最大振幅,说明已经谐振在这个频率上,然后算出电容值,这样的测量甚至可以准确的测出小于1pF到0.1uF的电容,当测量的容量很小时,需要串接一个电阻在示波器输入端去减少示波器输入电容得影响,这是RF设计者如果没有LCR表经常用的方法。
b.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网络分析仪,但是原理和接法一样,或者有时使用串连电感和电容的办法。
c. 使用高精度测量仪器,
小些的比如 LCR测试表,也就是数字电桥,有便携式的,上网随便搜一下就有很多型号,比如HP4288A。
专门的还有电容测试仪,比如boonton的7200,8200,多去搜一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