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将-20V电压转化成+20V的方案两电压要随变换。

楼主(2012-08-17):
急,求一个将-20V电压转化成+20V的方案。要求转化出来的+20V要随着-20V电压的变换有跟随变换。
就是-20V变到-19V   转化出来的+20V也要变为19V左右,不要求
跟随转化 出来的值非得是19V那么精确,但是要求尽量趋势一直。
盼高手们指教~!~!

网友A:
问楼主这样的电源用来做什么?或者告诉+20V输出电流可达多少?或者+20V电源内阻如何?没有具体参数如何设计?

网友B:
楼主可知反相器?

楼主:
2# xmar 这个电压时用再LCD屏上调节VO 那个对比度的脚。客户现在只能提供负压。我
现在LCD屏使用的是正压。客户部改负压。所以我要转化 电流大于在10Ma以内或更小

楼主:
3# 我是土匪 没用过,给提供个IC型号,我看看datasheet资料

楼主:
楼上的高手,方便留个电话嘛?我电话请教一下,我电路知识实在有限看不太懂工作原理。

网友C:
一个反向器不就OK了啊

楼主:
楼上的反向器能不能给提供个IC型号,最好给提供个原理图,万分感谢~!

网友D:
先逆变,再跟随。

楼主:
10# amwrdfe 是先用个运放反向放大后在接一个三极管电压设计跟随嘛? 我现在运放IC选型上
不知道那个好。能给推荐型号吗?

网友E:
整个全桥不就可以了吗!要这么麻烦吗?

楼主:
12# gozzz 给贴个原理图呗

网友E:
6楼T1后面部份不就可以了吗????
输入电压加在T1次级。不过有个二极管管压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