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iew MDK-ARM4.12+J-link+LPC2138调试通过

楼主(2012-08-17):
调试好几天终于通过了,RealView MDK-ARM4.12+J-link+LPC2138;Keil MDK 自带的J-Link驱动接口文件的版本低于J-Link固件的版本。
解决办法: 复制新版J-Link的驱动接口文件至Keil MDK安装目录。
一个原则:保证J-Link的固件版本、Segger J-Link 软件的版本、Keil MDK下Segger驱动文件的版本一致。

楼主:
之前一直出现keil uvision4通过J-link下载程序出现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2012-11-05):
我的VU4+J-link可以下载代码!但是在调试时运行到启动文件: LDR     PC, FIQ_Addr
出现***JLink Error: Read memory error @ address 0xFFFFFFC0, word access: Core error.不知道什么愿意?不知道楼主可以解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