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实现IV转换。

楼主:
如图,2端作为输入放大器的输入,输入为微A级别的电流。
当把输入接地的时候,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输出是负的满偏,但实际电路板调试的时候,有些是负的满偏,有些是正的满偏。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17):
3端即同相端 我是直接接地的 不知道这样用合适不?3端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A:
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网友B:
放大器接近开环状态,输出的正负是由运放的失调电压决定的。仿真时,模型的失调电压大小和正负都是固定的,而实际器件的失调电压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