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怎么用em78153这个单片机做个触摸按键呢

楼主(2012-08-17):
请教大家怎么用em78153这个单片机做个触摸按键呢?
貌似数据手册是没有写触摸按键的,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找个触摸IC来做
google 关键字“触摸 IC"

网友B:
最多可以做10个,看具体要求

楼主:
如果只做1个,bom最低的方案用什么呢,我看到pcb上有个6pin的很小的sop的ic,有一个竖线,后面是2238不知道什么ic

网友C:
如果只做1个,bom最低的方案用什么呢,我看到pcb上有个6pin的很小的sop的ic,有一个竖线,后面是2238不知道什么ic
引用 楼主:

用到153也就是追求成本了,一个按键就用电路搭啊

网友D:
要求抗干扰能力强,稳定性好的请看www.nbquans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