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呀!

楼主(2012-08-17):
急求各位大侠帮忙解决问题!电路如图,在实际操作中R1和R2都会发烫,我设计这个电路图的目的是为了得到+-12V的电压。请问各位大侠,我的这个电路要怎么改进呢??

网友A:
不烫才怪,你的设计推翻重来
重新找个器件,最高输入电压要至少60V以上 100V以下,TI 有很多的
另外,你说下你要正负12V 电流多大?

网友B:
这么高的输入,除非负载电流非常小,否则,换开关电源吧

网友C:
你的这个思路就彻底挂了吧
换DC to DC吧,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DC to DC  不懂呀,请赐教!

网友D:
消耗太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C:
DC to DC  不懂呀,请赐教!
引用 楼主:

找个直接输出+-12V的芯片不就行了  搜搜0512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大小大概在500mA到1A左右,为什么R4的压降会那么大?

网友C:
找个Dc to DC看着规格书做就是了
IC型号找2L老大要,哈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流大小大概在500mA到1A左右,为什么R4的压降会那么大?
引用 楼主:

你开玩笑吧,500mA到1A左右。
100R*1A=100V
100R*0.5A=50V

网友F:
图也画得不咋的,还是用DC-D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参考的电路可以看下吗?

网友A:
方案参考:
TI 凌特 美信随便找颗DC/DC 最高电压支持60V以上 电压12V  电流0.5或者1A的,这类有很多,自己找
然后找颗负压IC 参考MAX775 得到-12V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 PWA4812MD模块,其中的GND和0V要怎么接?能接在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