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未捷身先死——lm3s811锁死了

楼主(2012-08-17):
6月份申请的板子,由于忙其他的事情一直没空学习她。八月份开始研究Board,开始是苦涩的研究英文资料,后来也找到了入门的诀窍:来论坛找其他朋友的分享。刚刚解决了MDK的下载问题,刚刚会用自己的工程模板,刚刚准备要大干一番的时候,她却被锁死了。郁闷死了,发个帖子,发发牢骚,顺便悼念一下可怜的芯片。

接下来还要学习Lm3s811,朋友们支个招。 要是手头有板子正在吃灰的同学也可以转给我,万分感激。 有空总结一下 之前学习的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
最近开始学32位mcu。
本来想学stm32的,ti寄来了评估板,就先玩上了,呵呵。

网友B:
要用TI出的型号,中间带字母的,
lm3m9c97

网友C:
楼主再申请一个

网友D:
再去申请一个吧,网上有防止锁死的方法!!!
1)、GPIO口和JTAG的口是复用的,假如你系统一启动首先执行的就是把复用的管脚IO配置为输出,如下程序:
int mai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问题来了,JTAG还没有连接上,这个IO就成输出管脚了,以后系统每次启动你都连接不上JTAG,那不是下载程序就成了浮云。
2)、说下是怎么防锁死的,还是看代码吧。
void jtagWait()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1 | GPIO_PIN_5);  //GPB1/5为输入,因为GPB1/5上连接的是按键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3);
    if(GPIOPinRead(GPIO_PORTB_BASE,GPIO_PIN_1) == 0)        //在系统启动时,一旦按键按下,程序就死在while(1)里,
                                   //JTAG就有时间去连接上了,不就可以下载程序了嘛,哈哈
    {
        while(1)
        {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3,0);
        }
    }
    SysCtlPeripheral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B);
}

楼主:
恩 谢谢 楼上各位了。准备申请一块样片,然后去华龙焊。上传一份利用LM Flash grammar解锁的资料。

LM3S IC Locked.pdf

LM Flash grammar解锁方法

网友E:
好惨,,。。。。哀悼一下:'(

网友F:
申请毛样片,俺手头有上次论坛搞活动送的了,就玩了一下下,挺对不起21IC的,对不起TI啊,饮水思源,估计用到好久以后了,那就送给lz了:lol

网友F:
lz看到站内信我,只是希望lz收到后好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我去官网申请,样片缺货中。
:)

楼主:
回复 网友F:
站内信你了,收到后一定好好学习。 分享学习经验。:)

网友G:
请问板子是哪里申请的啊~~ti官网吗?我找不到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板子是TI六月份一次助学活动送的,早结束了。多 关注论坛吧,还有机会的。现在430 那边有活动,可以去看看。祝你好运。:)

网友H:
总有补救办法的,不要着急

网友I:
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

网友J:
请问是什么情况下锁死的

网友K:
是呀,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也避免以下

网友L:
帮忙顶一下,希望早日解决

网友M:
TI有上位机软件,通过ICDI可以一解锁的。我用的lm3s9790经常被锁,很方便就解锁了!

网友N:
呵呵 看着标题进来的

网友O:
不要动那些JTAG脚就行了。。。

网友P:
这也太不给力了

网友Q:
可以通过TI的一个小工具软件“LMFlashProgrammer”进行解锁,我使用这个解锁过8962,你的板子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M:
811不能用这个方法。

网友R:
回复 楼主:
楼主要注意,不要把Jtag口设为IO口使用,还有就是不要把晶振设错,注意这两个问题,就很难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