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C9.83编译器编译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
手里有一个4年前的一个老项目需要修改一下程序,受控程序用PICC9.83**版的编译后出现如下问题。

还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2012-08-17):
呵呵,除了把源代码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有没有可能外,其它基本没有可能

网友B: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最后解决了,原因如下:
     是BANKX中安排的变量太多了,没有给编译器留出所用的空间,你和我大概一样,用了库函数,
     这就要求给编译器留出计算的空间,“你把地方都占满了,它没地方,就提**了”。

        这是我的理解,但问题是解决了。  欢迎互相探讨,共同提高 !!!!!

网友C:
定义的变量不能超过各bank的空间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最后解决了,原因如下:
     是BANKX中安排的变量太多了,没有给编译器留出所用的空间,你和我大概一样,用了库函数,
     这就要求给编译器留出计算的空间,“你把地方都占满了,它没地 ...
引用 网友B:

他这是他公司的受控程序,肯定是以前编译通过的,估计如下几种可能:
1、原工程师上报的不是正确的程序。
2、原工程师的编程水平较差,有一些不太符合C语言的代码,虽然当时版本的编译器没做严格检查并编译通过了,但新版本的编译器做了严格检查导致编译不通过。

估计第二种可能比较大,如果是第二种,只能通过代码审查才能找出来,而这必须提供源代码文件,否则审查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您分析的有道理。但公司的源程序不方便贴网上,请见谅。受控程序第一感觉是程序是没有问题,以前运行过的。所以问题就出在编译器上,只要找到他当时用的编译器装上编译,问题应该就可予以解决。芯片类型是PIC16F946,受控程序编译环境类似PICC v8.0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帮忙,请问一下您的解决方法是安排到其他BANK吗?还是随机安排?

网友B:
我的情况是这样: 由于我大量的用到了库函数,而根据PICC 9.83的说明,库函数的运算都要占据BANK0来运算,
   所以,我把BANK0都让出来了,其他的BANKX也不要用满 !!! 给库函数的运算“留出地方” !!!
   你改一下,可看到错误的数目在减少,我也是边试边改,逐步调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程序用的库函数只有一个,呵呵,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A:
1、在新版本的PICC中,变量定义时不指定BANK也一般没有问题了,至少我当前试过很多次没出啥问题,现在新版本的PICC可能已经可以自动调整各个BANK变量分配了吧。
2、如果源代码因为BANK的问题,那么在新版本中编译出错,在老版本中也一样会编译出错,这个基本不会随着编译器版本变化而改变,如果LZ修改BANK后能消除问题,我个人估计是原工程在源代码上做手脚了,估计交的不是完整版的代码。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技术支持帮忙解决的,重新定义了一些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D(2013-04-10):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技术支持帮忙解决的,重新定义了一些寄存器的地址。

寄存器的地址怎么重新定义的

网友E(2014-07-15):
引用 网友A:
1、在新版本的PICC中,变量定义时不指定BANK也一般没有问题了,至少我当前试过很多次没出啥问题,现在新版 ...

我用的就是9.83版本的PICC,貌似自己在变量前面加bank操作也无济于事,调试时看到变量的地址被编译器自动分配好了都,而非自己在自己定义的bank内。

网友F(2016-05-21):
9.83版本的PICC会自动分配变量BANk

网友G:
原因很簡單, 就是這次的編譯器感覺到空間不夠 幾個section無法找到合適的連續空間
如果有原來的編譯器,值接用原來的編譯
還有這次編譯器的設置優化級別調整一下, 為size優化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