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从未遇到的的MSP430位操作问题

楼主(2012-08-17):
我在使用MSP430F169的做一个OCM240128的lcd显示的时候,发现lcd的8位数据线并不是接430的同一个Px口上,这样在写程序的时候非常麻烦,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不在同一Px口上的8个管教宏定义成一个data,写程序时候能直接对data进行操作的?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1# windhood911 你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到,如果没接在一个Px上,那么就只有单个操作,你也可以把不同的口,定义在一个结构体里

楼主:
嗯,首先谢谢你的回复,的确是在硬件设计的时候没经验,当时没想这么多,写程序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也考虑用结构体来解决,但结构体变量能跟普通变量之间直接赋值吗?还是有点糊!

网友B:
定义一个宏实现!

网友C:
我就是那么应用的,编写一个参数传递的子函数,运算赋值过去即可

楼主:
我是这么写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望请指教!
struct byte
{
  unsigned char b0:1;
  unsigned char b1:1;
  unsigned char b2:1;
  unsigned char b3:1;
  unsigned char b4:1;
  unsigned char b5:1;
  unsigned char b6:1;
  unsigned char b7:1;
};

union bits
{
  unsigned char c;
  struct byte bit;
};

union bits b;
unsigned char ch;

430中的管教P3.1 P3.0 P2.7 P2.6 P2.5 P2.4 P2.3 P2.2要怎么和位段中的b.bit.b0...每位对上,直接赋值?怎么写啊?谢谢!

网友D:
楼上的的却是高手啊,佩服,期待你们的继续,我也查查资料的了

网友E:
借楼上各位的回答学习了,多谢

网友F:
确实从未遇到

楼主:
遇到了问题总得解决啊!:)

网友G:
我做过,用STM32的A、D、E三种口不挨着做数据和控制端口,晚上贴源代码给你看看,好像好久以前了,咯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期待你的源代码,谢谢!

网友H:
struct flag_inf{

               unsigned sleep:1;
               unsigned keycode:1;
               unsigned disp:1;
               unsigned Timer:1;

              }flag;
要用就flag.disp

网友G:
#define  LCD_CS1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7)
#define  LCD_CS1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

#define  LCD_CS2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LCD_CS2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6)

#define  LCD_DI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4)
#define  LCD_DI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4)

#define  LCD_RW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fine  LCD_RW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3)

#define  LCD_E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define  LCD_E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2)

#define  LCD_RST0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LCD_RST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H245_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4)
#define  H245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网友G: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0[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1[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2[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3[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4[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5[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6[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7[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8[8];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9[8];

网友G:
//#define LCD_PORT             GPIOD
#define LCD_DISP_ON     0x3F
#define LCD_DISP_OFF    0x3E
#define LCD_DISP_ROW    0xC0
#define LCD_DISP_PAGE   0xB8
#define LCD_DISP_Y      0x40

网友G:
void DATA(u8 x)
{
        if(x&0x0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1);

        if(x&0x02)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if(x&0x04)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9);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9);

        if(x&0x08)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8);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8);

        if(x&0x10)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7);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7);

        if(x&0x2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if(x&0x4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if(x&0x8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

网友G:
H245_0;
        LCD_E0;
        Delayus(1);
        LCD_RW0; //WRITE
        Delayus(1);
        LCD_DI1; //DATA
        Delayus(1);
        LCD_E1;
        Delayus(1);

          DATA(*portValue);
        Delayus(1);
        LCD_E0;

网友G:
写的不好 别见怪

楼主:
回复 网友G:
学习啦,谢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当时是显示出来了 你试试看吧

你觉得可行否

网友I:
我一般用7楼由的方法 ,结构体加联合体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分享!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MSP430的IO端口并不是只能通过位屏蔽来进行位操作的,不可以单独的位操作,(以16x系列为例)在io430x16x.h头文件中,有我们上面讨论的联合体、结构体的套用的函数,可以直接进行位操作,如将P2.0赋值0,P2OUT_bit.P0=0,但是如果大家用的是msp430x16x.h的头文件,其中就没有函数对每位进行定义,不能直接赋值,只能进行位屏蔽操作,或者自己写函数!

楼主:
顺便再问下,msp430x16x.h和io430x16x.h,很多内容多一样的,他们有什么区别(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函数进行位定义外),大家平时都用那个头文件?

网友J:
接楼上各位的答案学习了,在430单片机里面我的却很少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相互学习,希望过来人不吝赐教啊!

网友K:
一般来说硬件处理好就对了

网友L:
我觉得先移位,用或置1,与非清0,写一个各个IO位操作的宏,然后要进行多个位操作,叠加不就可以了吗?何必用结构体,联合体呢

网友M: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把端口赋值给变量,让后把变量放到一个结构体中,这样可以集中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