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和DDR2的选型,让我好纠结……

楼主(2012-08-17):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spartan6选用-3速度等级的,稍微快些吧,不带T的,整个需要的内存容量不小于4Gb吧,选用-25的DDR2芯片了,为了控制成本和便于设计,现在好纠结:

方案一:如果选xc6slx45,外挂两片MT128M16,总成本是65.77+28.3*2=122.37;

方案二:如果选xc6slx75,外挂四片MT128M8,总成本是119.63+7.29*4=148.79;

方案三:如果选xc6slx75,外挂四片MT64M16,总成本是119.63+8.66*4=154.27;

就我能想到的,这三种方案,一呢,设计最容易,成本最低,二呢,比较折中,但我的位宽就刚好8bit,三呢,顺便可以升级到用四片的方案一,但二和三的设计包括PCB可能有难度啊,毕竟多了两片DDR2,如果将方案二升级为

方案四:如果选xc6slx75,外挂四片MT256M8,似乎感觉也不太好,毕竟地址线多了,上拉的也多了。

我好纠结啊,该怎么确定啊?希望版主和亲们能支支招

网友A:
围观帮顶 我也很好奇

网友B:
1、从你的工作角度看,系统越复杂,可能出问题的点也就越多。痛苦的调试可能在等待着你。
2、从你领导的角度,八成是想要考虑扩展、未来的应用之类的,会要求你尽量做到最极致,比如画4片16位的1Gb的颗粒,同时考虑可以兼容2Gb的颗粒(多一根地址线而已,这样最多能支持8Gb)。
3、画的PCB面积大了,也是成本(⊙o⊙)哦。
4、具体还要看你们的应用是否真的需要将来扩展。还是要从需求考虑。

BTW,现在DDR2颗粒的生命周期如何?货期如何?不远的未来会不会因为更新换代造成采购困难?当然,这要结合你们产品的研发时间和生命周期。

网友B:
最终要做决定,还是得你自己(或者你领导)来。必须和领导做好沟通,把各个方案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潜在风险都要说清楚。
要选定方案,不能只单纯考虑一个点(比如单纯考虑成本、扩展性或实现难度),而要结合实际需求综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深刻啊,你的思维方式就给了我不少启迪。当然器件的选型是开始时关键的一步,但DDR2的升级其实应该不算复杂,我就按大的情况来设计,最多一根地址线不用而已,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现在倾向于用四片256M8的芯片了,先上128M8的,毕竟60pin的要简单于84pin的16位,您觉得呢?

网友C:
你的成本包括了两部分FPGA和DDR2的,几种方案中不管是2片DDR还是4片DDR价格差的不多,主要的差别在FPGA上,FPGA的选择是45还是75这要看你们对FPGA的设计需求了,如果FPGA的功能不是很多,资源耗用也不是很多的话,45完全能满足你们的设计需求,及未来的升级需要,第一种就可以了。
如果FPGA需要大的必需75才能满足,第一种方案可以直接pass了,没有必要过份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C:
45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只有两个MCB,最大也就能支持到4Gb的容量,而75有四个MCB呢,方便扩展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很深刻啊,你的思维方式就给了我不少启迪。当然器件的选型是开始时关键的一步,但DDR2的升级其实应该不算复杂,我就按大的情况来设计,最多一根地址线不用而已,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我现在倾向于 ...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和你们的采购沟通,把你可能用到的几种型号给他们,让他们考察一下货源、货期方面的因素。不同型号的因为其市场用量不同,可能会差很多,可能会出现耽误工期或者成本超出预期的问题。定方案不是研发一方面的事情。

网友B:
另外,片子多了,电源设计也会变得更复杂:电流大了,电源转换芯片的负载能力、芯片数量都要相应提高,PCB也会变大。这些都是BOM成本。这还不算你的调试成本(我相信,系统变大了,调试一定会更复杂)和风险。你们的机箱(如果需要的话)、工艺结构方面可能也会需要额外的成本(很多是隐性的,但是确实存在)。

还有一点,Spartan6上DDR2,FPGA的发热也要考虑的。散热设计很可能也是你们要着重考虑的,甚至可能成为你们最头疼的问题。尤其是搞4个MCB。。。我估计2个就够你受的了(当然,只是估计。具体还要结合你的应用)。至少要在PCB设计时,板上为未来可能的散热片留好定位孔甚至风扇电源(一个+12V插针即可)。至于散热对结构方面的可能影响,要结合实际。

网友D:
好复杂的问题,还没有画过FPGA的板子,支持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事哈,我原来用spartan3的,现在用spartan6了,大家一起学习啊,共同进步

网友C:
回复 网友C:
45有个不太好的地方,只有两个MCB,最大也就能支持到4Gb的容量,而75有四个MCB呢,方便扩展啊
引用 楼主:

呵呵,那不就正说明第一种方案的可行性差吗,没有必要纠结了,(45不能满足你们的设计需求)

网友E:
FG484只支持2个MCB,即使用75也只有2个。
想用4个MCB,得用FG676封装,这种封装的芯片成本会上升,具体你再考虑考虑。
DDR2芯片封装、协议都是兼容的,没必要纠结这一两种芯片,别的厂家芯片也可以用的。
而且x8和x16的封装也是兼容的,如果你按x16设计,既可以使用x16的,也可以焊上x8的芯片,把工程改成x8就行了。
spartan6的功耗相当低,即使最大的LX150,也可以不用散热片。

网友F:
为什么你的芯片都这么便宜!!你都是哪里购买的
1# 水畔天蓝

网友C:
为什么你的芯片都这么便宜!!你都是哪里购买的
1# 水畔天蓝
引用 网友F:

也许是$呢

网友B:
我说的是带上DDR2接口后,功耗会很高。需要考虑散热。我有实际的例子(……)。当然,结合楼主的例子,不知道到底需要不需要,毕竟应用不一样,总体逻辑使用量可能差很多。
可以在PCB设计时保留几个定位孔,为可能用到的散热器做准备。用不上也无所谓,总比真需要用的时候还得改板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在网上查的,www.digikey.com
价格都是美元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要想用4个MCB只能用-FGG676的封装,但*8和*16的DDR2完全不一样,虽然*4和*8的DDR2可以兼容,都是60脚封装,但*16的DDR2却是84脚封装,不好通用的,而且MIG只支持美光的几款DDR2芯片吧,如果用三星的,可能就不行,我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学习中……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确实要想用4个MCB只能用-FGG676的封装,但*8和*16的DDR2完全不一样,虽然*4和*8的DDR2可以兼容,都是60脚封装,但*16的DDR2却是84脚封装,不好通用的,而且MIG只支持美光的几款DDR2芯片吧,如果用三 ...
引用 楼主:

不管是美光还是三星或者其他家的,都要符合JEDEC标准。同样的频率、容量、位宽和封装的,一般都能通用。可以拿两家片子的手册对比一下,个别参数范围不同而已,不影响MIG的使用。建议你用84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发现一个非常郁闷的问题!就在刚才!生成了一下MIG时发现竟然没有256*8的DDR2!本来打算先上128*8的,成功后再升级到256*8,封装什么的都是按大容量画的!现在没有这个芯片的MIG是不是不能这样设计了???是不是硬核里没有的就没法用MIG完成啊???
ps:之所以用60脚不用84脚的,纯粹是为了简化PCB啊,多8根数据线多不少工作量呢,我个人偏好128*8的好于64*16的(同等容量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刚才发现一个非常郁闷的问题!就在刚才!生成了一下MIG时发现竟然没有256*8的DDR2!本来打算先上128*8的,成功后再升级到256*8,封装什么的都是按大容量画的!现在没有这个芯片的MIG是不是不能这 ...
引用 楼主:

我上边早说了,建议你跟你们的采购联系,让他们帮你了解一下各种片子的供货情况。别回头辛辛苦苦画出来了,供货是问题,等于白干:货源少,价格高,领导不乐意;采购周期长,也耽误你自己的时间。
真要想降低PCB的复杂度,我觉得认真分析一下你们的需求(当前的需求和未来扩展性的需求),看看能不能只画2片大容量的DDR2,可能来得更实惠一些。这可是从PCB到FPGA设计和调试,再到结构(机箱、散热)、生产,全线的降低复杂度和成本。产品稳定性也更高,未来都是真金白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撇开DDR2和FPGA的外围因素,咱只说技术上啊,如果MIG核里面没有256*8的DDR2,只有128*8的DDR2,能否用硬核做256*8的啊?我觉得仅仅是多了1bit地址线吧,改下MIG生成的代码和UCF文件应该就可以了吧?但我没有试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撇开DDR2和FPGA的外围因素,咱只说技术上啊,如果MIG核里面没有256*8的DDR2,只有128*8的DDR2,能否用硬核做256*8的啊?我觉得仅仅是多了1bit地址线吧,改下MIG生成的代码和UCF文件 ...
引用 楼主:

JUST DO IT! It won't take too long.

楼主:
我只是想先验证一下有没有可行性嘛

网友B:
验证有很多方式:网络求助是一方面,但是不确定性太高,靠谱度不够高;自己实际去验证也是一方面,而且是主要应当考虑的。。

楼主:
我倒是觉得网友大多数都是真诚可靠的,起码比现实中的有些人真诚可靠多了……

网友E:
60脚的颗粒焊到84脚的位置上,一样还可以用。

网友B:
我倒是觉得网友大多数都是真诚可靠的,起码比现实中的有些人真诚可靠多了……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怀疑网友可靠不可靠。
网友也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一些信息,但是最终决定还是要自己来下,因为具体到自己的应用,会有很多不一样。而正因为网友不可能完全了解自己具体的应用,即使出于好心,也可能会造成一定误导。所以,我觉得网络求助只能是参考。自己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

网友G:
看了你们的FPGA价格 感觉太便宜了 量一定超大才有这个价格的

方案一:如果选xc6slx45,外挂两片MT128M16,总成本是65.77+28.3*2=122.37;

方案二:如果选xc6slx75,外挂四片MT128M8,总成本是119.63+7.29*4=148.79;

方案三:如果选xc6slx75,外挂四片MT64M16,总成本是119.63+8.66*4=154.27;

网友G:
19# 水畔天蓝 没看到这个 原来是美元呀

网友H(2013-10-31):
引用 网友B:
我上边早说了,建议你跟你们的采购联系,让他们帮你了解一下各种片子的供货情况。别回头辛辛苦苦画出来了 ...

这位仁兄说得极有道理。
做产品,一定要考虑这些生产,商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