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款步进电机

楼主(2012-08-17):
我现在用的是28BYJ-48,最大转速貌似一秒还不到半圈,所以想请各位大侠介绍一款
要求:1.四相五线
         2.转速较快的,每分钟至少上百转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做个合理的加速度,它的速度能起来的

楼主:
通过调节脉冲频率(这里的脉冲应该是指一个周期的节拍吧?比如八个节拍),转速上不去,频率再高就动不了

网友A:
加速时频率要稳,无大的突跳,滑溜

网友B:
http://www.szcxmotor.com/productlist.asp?ID=5URPUR5YP1

找供应商买1/32,1/16速比的就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谢谢了,但怎么知道我那个电机的减速比呢

网友B:
一般马达铭牌上有标示,也可送脉冲测试
其实减速箱是通用的,拆开来拿掉几个齿轮可装配成速比小的.

楼主:
电机上只写了28BYJ-48和5V DC,没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拆开来数一下齿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买了一个减速比1/16的,确实快了,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