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上移植UCOS2.91(带FPU)--!已修正错误!

楼主(2012-08-17):
网上查了很少有人在STM32F4上开FPU时移植UCOS的,自己动手移植了,来和大家分享交流。

前段时间有些网友给我反映,说开FPU后会有问题,但一直没有时间去看它,今天没事又研究了下,发现开FPU后会进HardFault_Handler中断。
通过仔细的阅读编程手册,最终解决问题。

关键地方说明如下:

一定要开FPU,这样才能编译出浮点指令

一定要开FPU,这样才能编译出浮点指令

一定要开FPU,这样才能编译出浮点指令。

因为使用了ARM_LIB库,所以框起来的要加上

因为使用了ARM_LIB库,所以框起来的要加上

因为使用了ARM DSP_LIB库,所以框起来的要加上。

AND  LR, LR, #0xFFFFFFE0
在第一次执行时,切换到带浮点处理。很重要!

ORR     LR, LR, #0x04
这行是为了让程序从ISR中返回到任务中时使用PSP堆栈指针。

另外一点,允许访问FPU在此已实现。

楼主:
这是移植的代码,很简单的程序。

带FPU的是修正后的。

不知道怎么了,不能在这层上传了。请大家转到82层。82层是最新修改后的浮点处理。这下更加的完美了。

楼主:
看来F4系列还没有推广啊。

网友A(2012-09-18):
这个必须顶 ,好呀

网友B:
意思是?一个有FPU一个没有?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的技术资料啊

网友D:
代码很有用,可以分享一些一直经验

网友E(2012-10-20):
有屏幕没了?

网友D:
很有参考价值的程序,鼓励分享

网友F(2012-12-26):
很好,前一段时间看到网友在stm32f407上移植了ucosiii,在keil编译的时候要关闭fpu,查了下资料,是因为fpu有新的reg,后来一直没时间搞。

网友G:
代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H:
做这个的人的确是不多

网友I:
如果能多一些文档说明,代码的可读性可能更强一点

网友J:
请教楼主,开FPU,用ucos的话,OSTaskStkInit 和PendSV_Handler一定要更改吗,能解释一下更改的意义是什么吗?看不太懂

网友K:
以后可能用到,谢谢,支持一下

网友D:
拿到开发板的各位,应该向LZ学习:lol

网友H:
可以共享一些相关的移植经验

网友J:
我发现我使能FPU,操作系统是ucosII 2.92 也使用了基本的加、乘浮点运算,但是并没有出现http://blog.csdn.net/skyfaller/article/details/8149153这里面所说的切换任务时出现问题,这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J:
发现如果在中断中进行浮点数计算的话,会进HARD_FALUT,需要对os_cpu_c.c和os_asm.a进行更改,但是发现有的移植代码和楼主的不一样,区别在
OSTaskStkInit()的第一句:
    *(--stk) = (INT32U)0x00000000u;              /* No Name Register                         */
区别在FPU的第一个寄存器,保留寄存器是否在堆栈初始化时赋值,具体图可以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400648-1-1.html
问题:是否加上这一句都可以正常运行,有人能给解释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开FPU,用ucos的话,OSTaskStkInit 和PendSV_Handler一定要更改吗,能解释一下更改的意义是什么 ...

一定要改的,因为这两处是对FPU的寄存器进行入栈和出栈处理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改的,因为这两处是对FPU的寄存器进行入栈和出栈处理的。

楼主请看28#、29#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现如果在中断中进行浮点数计算的话,会进HARD_FALUT,需要对os_cpu_c.c和os_asm.a进行更改,但是发现有的 ...

加不加都一样,在任务创建时会调用这个程序对堆栈进行初始化。加上这句后,以后也不会用到它的空间,只是保留的,可以不要。这是任务切换时CPU自动入栈的情况:

网友J:
引用 楼主:
加不加都一样,在任务创建时会调用这个程序对堆栈进行初始化。加上这句后,以后也不会用到它的空间,只是 ...

意思是说在创建任务的时候可以不对CPU自动保存的寄存器堆栈初始化,因为CPU会将 FPSCR--R0 自动入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意思是说在创建任务的时候可以不对CPU自动保存的寄存器堆栈初始化,因为CPU会将 FPSCR--R0 自动入栈? ...

*(--stk) = (INT32U)0x00000000u;              /* No Name Register                         */,我的意思是这行可以不要,别的都得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k) = (INT32U)0x00000000u;              /* No Name Register                         */,我的意 ...

谢谢了~~~

网友L:
看起来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M:
有否电路板图,一起共享就好了。

网友L:
有GUI库没有?

网友N(2013-02-04):
下来玩玩看。

网友O:
很有参考价值的程序

网友P(2013-03-22):
多谢,参考一下,我的老进HardFault

网友I:
代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多谢共享

网友Q:
LZ可以再共享下移植笔记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在F407上移植uCOS-II的时候就遇到了KEIL开FPU程序就出现Hard_Fault的情况。

网友S(2013-04-26):
不知道为何 不行。老是进入hardfault。

如果用下面的语句。每个任务非要开浮点运算,而且要是在一个任务周期干不完那种,任务就可以跑起来,否则就进入idle不出来了。

    ;=====================================================================
    ;           FPU register operation.
    ;=====================================================================
    ; Save remaining regs S16-S31 FPU register on process stack
    ;SUBS    R0, R0, #0x40
    ;VSTM    R0, {S16-S31}

    ; Restore S16-S31 FPU register from new process stack
    ;VLDM    R0, {S16-S31}
    ;ADDS    R0, R0, #0x40

如果用楼主的改,都是进入hardfault。

stm32f373   ucos-iii 3.03   被搞死了

网友T(2013-07-08):
晕死,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我大概也是那时候做的M4+UCOS吧,最后在一个RTOS的移植中把这个代码搞出来的,嘿嘿

网友U:
都这么帅气吗!我得加油了!

网友V:
下载了,用一个程序测试了,确实可以用哎~ 谢谢啊

网友V:
两个程序都试了,添了一个任务闪别的灯,看起来都可以的。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W: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的共享  很不错   有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W:
感觉操作系统的移植   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顶一个

网友X(2013-09-05):
谢谢,正在使用F4系列!

楼主(2013-11-15):
引用 网友P:
多谢,参考一下,我的老进HardFault

问题我修正了,你可以再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
今天在F407上移植uCOS-II的时候就遇到了KEIL开FPU程序就出现Hard_Fault的情况。 ...

问题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为何 不行。老是进入hardfault。

出现的问题解决了,可以再参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X:
谢谢,正在使用F4系列!

不客气,多多交流。

网友S:
相比你的原来的有bug的版本增加了
    ;=====================================================================
    ;           USE FPU register..  modify
    ;=====================================================================
        AND                LR, LR, #0xFFFFFFE0                                                                 ; Use FPU, MSP.
        ORR                LR, LR, #0x9

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S:
相比你的原来的有bug的版本增加了
    ;=============================================================== ...

这次我测试很久,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Y(2013-12-23):
楼主霸气 ,带FPU功能 主要就是 栈初始化那块要把LR的值填对,再有就是把切换程序哪里加上  AND  LR, LR, #0xFFFFFFEF
ORR     LR, LR, #0x04

网友Z:
很好的东西   楼主  比较不错  谢谢了  很有意思

网友AA:
为什么下载不了,我已经注册了

网友AB(2014-03-27):
参考下,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AC:
这个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
这种经验分享的价值还是相当大的

网友AD:
多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AE:
多交流才会有进步

网友AF:
LZ的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AG:
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霸气 ,带FPU功能 主要就是 栈初始化那块要把LR的值填对,再有就是把切换程序哪里加上  AND  LR, LR, # ...

这个可以使用,但不完美。最近我仔细研究了下RT-Thread的PendSV的处理方式,借鉴了下。这下改的完美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F:
LZ的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

搞的多了,就明白了。呵呵

楼主:
这是参考RT-Thread的PendSV处理方式进行了修改,使它更加完美。

网友AH(2014-04-27):
奇怪,怎么无法下载楼长附件啊

网友AI(2015-05-07):
发现开FPU后会进HardFault_Handler中断。会进入这个中断的原因是什么?Handler mode什么时候会使用?让程序从ISR中返回到任务使用PSP堆栈指针。在任务切换的时候不是一直使用psp堆栈指针的么?怎么又会进入Handler mode模式,不应该是在Thread mode进行任务切换的么?

网友AJ(2015-08-31):
在OSTaskStkInit中,为什么通过#if 0 将浮点寄存器的设置全部关闭?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在OSTaskStkInit中,为什么通过#if 0 将浮点寄存器的设置全部关闭?

是啊,为何将浮点寄存器的堆栈操作都屏蔽了?

网友AL(2016-04-23):
着做事态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