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复合视频信号远距离传输后显示图像扭曲

楼主(2012-08-17):
想请教一下CVBS复合视频信号远距离传输后显示图像扭曲,说是同步头电平不平齐,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是不是必须加视频嵌位电路?各位有相关图书或资料吗?谢谢

网友A:
是的,同步头太低了。
不知道远距离有多远... ...
可以试着在传输源抬高嵌位电平,

网友B:
如果传输距离在20米以内,加个SGM9121或者SGM9111视频驱动芯片即可解决问题。
如果传输距离在20~100米,用高速运放(电压反馈型即可)把CVBS转成差分对信号输出,如果传输距离更远,就要用电流反馈型运放来做了。

网友C(2013-06-21):
又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