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本次和下一次中断

楼主(2012-08-17):
我要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测频率。我想在第一次外部中断来的时候打开定时器定时,当下一次外部中断来的时候关闭定时器读出里面的数据。我该如何区分这次和下次中断了?

网友A:
if(Flag_Int)
      Flag_Int = 0;
      ............
      Flag_Int = 1;
      ...................

网友B:
用标志。
bit FLAG;

if(FLAG==0)
{
     FLAG=1;
//开定时器
}
else
if(FLAG==1)
{
//关定时器,读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