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香版主,ST外设库像那样注释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8-17):
ST, pi, gp, GPIO, IO
/**
  * @brief  Deinitializes the GPIOx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 @note   By default, The GPIO pins are configured in input floating mode (except JTAG pins).
  * @param  GPIOx: where x can be (A..I) to select the GPIO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软件自动生成文档?

网友A:
应该不能

网友B:
关键字: doxygen

网友C:
这个一个规范,可以被doxygen识别,生成帮助文档~

网友D:
楼上正解~STM32的固件库html文件就是由doxygen根据这些注释规范生成的

网友E:
这个一个规范,可以被doxygen识别,生成帮助文档~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一个规范

网友F:
这个一个规范,可以被doxygen识别,生成帮助文档~
引用 网友C:

LZ其实已经猜想到了